AD中PCB板框小了怎么调大呢?

楼主(2022-04-06):
AD中PCB板框小了怎么调大呢?( t9 C% E. R# l" F( q

网友:
右键选项里有个选板框大小的选项

网友:
在机械层绘制一个板框,然后选择板框,按快捷键DSD就可以重新定义新的板框。

网友:
重新定义一下板框就可以了,在机械层画用没有电气属性的线绘制一个板框,选择板框按快捷键DSD就可以重新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