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的.spi后缀的仿真模型如何导入LTspice?

楼主(2022-04-06):
下载的.spi后缀的仿真模型如何导入LTspice?

网友:
LTSPIC没用过,但ORcad我刚弄明白,可以直接导入PSPICE,然后生成PSPICE仿真模型,不知道PSPICE仿真模型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spi格式的文件导入ltspicez

网友:
再看看别人怎么说

网友:
    試試將.spi改成.lib,將檔案放和schematic同一個folder,然後再schematic中打上命令-------.lib 檔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