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选型手册

楼主(2022-04-06):
    无源晶振是石英晶体谐振器和石英晶体振荡器的结合体,也被称为石英晶体谐振器,无源晶体也有自己的缺点,就是信号质量比较差,需要匹配一些精确的外围电路,这样才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无缘晶振选型手册主要就是介绍如何选择一个好的无源晶振的型号,下面扬兴科技就来介绍一下无源晶振选型手册的相关内容。

第一、注意频率的稳定度和相位噪声
在对无源晶振选型时,首先就要注意到无源晶振的稳定度,只有良好的稳定度才能够有效地使用,要注意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只有受温度变化影响小的,才是优良的无源晶振。其次就是注意到它的相位噪声,相位噪声是显示振荡器频谱纯度的一个参数,这2各方面是应该着重注意到的。

    第二、注意输出信号、频率重现性

无源晶振选型手册中石英晶体谐振器根据其外型结构不同可分为HC-49U、HC-49U/S、HC-49U/S·SMD、UM-1、UM-5及柱状晶体。广泛适用于读卡器。数码摄像头、计算机、笔记本、路由器、交换机、监控安防等。也要选择输出信号好的、频率重现性强的型号,输出信号主要包括上空沿、下降沿、负载能力、输出电压、输出阻抗等等,现在常见的输出信号有方波、正弦波、以及削顶正弦波这些种类的波。频率重现性就是在一定的温度下,把振荡器关机后再在相同的温度下稍等一会儿,之后再开机,看输出频率与关机之前频率之差是否稳定,可以以此来判断频率重现性好不好。

    第三、注意老化率、开机特性等

    在对无源晶振选型的时候,也要注意每种型号的开机特性、老化率以及压控特性,老化率是指随着时间比如一年、十年、二十年·····晶体振荡器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对于标称频率的偏离值。开机特性就是指无源晶振在连接上开关之后,用曲线来表示频率-时间的特性。压控特性是指相对于机械调节范围的特性,这3种也是在选型的时候所需要注意的,不能在这上面大意。

    以上就是无源晶振选型手册的一些内容,只有在选型之前把这些都好好的进行了解,这样才会在选型的时候,有着重的进行挑选,不会那么的手忙脚乱,在把这些都做好之后,都一一熟识之后,就会选择自己满意的无源晶振,才能更好的使用它,在选型的时候赶快试试吧。

网友:
    无源晶振要看开机特性和老化率

网友:
    首先要看无源晶振的稳定性

网友:
    无源晶振要注意输出信号、频率重现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