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加重力加速度问题

楼主(2022-04-06):
我要看45号钢的悬臂梁在自重下的挠度,加了重力加速度,但是同一个物体用不同的网格划分得出不同的结果。可能与不同划分得出的材料属性有关,也可能是ansys加速度的施加原理与网格划分疏密有关。问一下ansys的重力加速度是加在了划分后的单元上还是节点上,重力值与网格划分的疏密有关系没?

网友:
    第一,材料属性和你的网格划分是没有关系的。网格只是一个离散的过程。
    第二,重力的施加原理和网格疏密没有关系,原理都一样,都是将重力等效到节点上。
    第三,力最终都是加在节点上。
    第四,从你的提问看,你可能建的是三维模型再划分。如果你用95单元自由划分,则精度还可以,如果用45单元自由划分,因为单元的自锁特性,会使梁刚性加大,计算误差很大,有可能越密,失真越严重。

网友:
    建议,采用梁单元,如果你这根梁符合材料力学意义上的梁,精度会非常高。如果用三维模型划分网格也行,最好用95单元规则划分,也可以得到良好的精度。最糟糕的就是用45单元自由划分,结果没有参考价值。

网友:
    采用梁单元不错,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