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三极管管脚识别?

楼主(2022-04-06):
    晶体三极管管脚识别?

网友:
    为了识别晶体三极管管脚主要有两种方法。首先将三极管比较平滑光整的正方形面对自己,三个管角往下用手托着,从左往右就可以区分三个管角分别是哪个。其次可以通过红表笔来测两个角,当两脚阻值达到10k左右时,使用黑表笔接b级确定三个脚的型号。

网友:
    如果想要识别晶体三极管管脚,建议大家可以通过找出基级的方式判定管型,然后使用万用表在合适的岗位上进行测试,红笔接触某一个管脚之后,用黑笔分别测试另外两个管脚,这样就能确定相应的基级。

网友:
    晶体三极管管脚识别方式有很多,建议大家可通过正确方式来识别,总之要选择比较适合自己需求的识别方法,这样才能精准进行识别,避免影响到晶体三极管使用效果,在实际应用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使用体验。

网友:
    可以通过红表笔来测两个角,当两脚阻值达到10k左右时,使用黑表笔接b级确定三个脚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