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性试验测试的目的 是 什 么

楼主(2022-04-06):
可靠性试验测试的目的 是 什 么

网友:
    对产品进行可靠性测试,找出产品在原材料结果工艺,环境适应性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加以改进

网友:
    目的是测试是否够强度

网友:
    1.可靠性试验是对产品的可靠性进行调查、分析和评价的一种手段,它通过施加典型应力和工作载荷的方式,用于剔除产品早期缺陷、增长或测试产品可靠性水平、检验产品可靠性指标、评估产品寿命指标的一种有效手段
2.发现产品在设计、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和工艺等方面的各种缺陷
    3.确认是否符合可靠性定量要求或评价产品的可靠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