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打开一个函数的m文件?

楼主(2022-04-06):
如何打开一个函数的m文件?因为我想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网友:
或者edit加你工作空间的m文件名

eg:

edit abc .m

网友:
什么意思?方法很多啊,直接双击该m文件,或在matlab窗口中file,open打开呢

网友:
只需将 function_name.m 文件添加到您的工作文件夹即可。然后使用此函数中指定的参数按文件名调用该函数
var1 = function_name(arg_1, arg_2,...,arg_n)

网友:
如果你想使用外部函数

网友:
输入edit,然后打开

网友(2022-06-14):
将你的.m文件放在MATLAB当前运行目录,在软件界面右侧,点击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