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逆变器带不动才炙灯

楼主(2022-04-06):
    我用90w 19v的反激开关电源通过改变431的上拉电阻改成15伏。用它接逆变器带一个50w的白炽灯却带不动。同样你把一个70w19 v改成15v确带的动有哪位大神能给我解释一下呢

网友:
    开关电源的输出接到逆变器上,使用效果不好的。逆变器的储能电感需要瞬间大电流,开关电源提供不了。

网友:
    这个功率恐怕不匹配

网友:
    逆变器本身需要消耗功率.所能够发挥出来功率很有限,对这样的电源需要采用更大些的功率做为功率储备才能够带带动这样的负载.

网友:
    理论上修改431的上拉或下拉电阻都可以改变输出电压;由于不同厂家生产的开关电源使用的频率不一样,修改电阻会影响功率。同时逆变器的储能电感需要瞬间大电流,使用开关电源进行DC转AC不稳定,开关电源输出DC通过控制电路可以连接高压包,实现高压放电和臭氧功能(前者需要MCU控制电路后者可以硬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