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稳压芯片为什么启动不了单片机

楼主(2022-04-06):
    12V电源供电,然后L78M05芯片稳压5V给单片机供电,如果用数字电源供12V,单片机就可以工作,但是换了12V的适配器单片机就启动不了,也换了好几个适配器,但问题始终没有解决,5V稳压芯片确定没有问题。感觉很奇怪,不知道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望指点一二,谢谢# w3 c5 c" }/ ]9 ]7 g

网友:
    有可能,适配器做的不好,纹波,毛刺太大了,干扰了单片机。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
    适配器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