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在pcb中中按shift+s后焊盘变黑了是为什么?

楼主(2022-04-06):
    为什么我在画PCB电路图的时候按shift+s后,焊盘就变黑了,再按一遍就不见了

网友:
    那再按一次呢?

网友:
    启用了单层模式,除了当前层都变黑

网友:
    shift+s是单层显示的快捷键,可以在pcb界面下方看下仙子是在哪个层,然后一直按shift+s直道全部显示

网友:
    再多按几次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