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会导致焊锡膏印刷整体偏位?

楼主(2022-04-06):
什么原因会导致焊锡膏印刷整体偏位?

网友:
电路板上的定位基准点不清晰。

网友:
电路板上的定位基准点与网板的基准点没有对正。

网友:
电路板在印刷机内的固定夹持松动.定位顶针不到位。

网友:
焊锡膏漏印网板开孔与电路板的设计文件不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