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中能不能挖一个凹槽?

楼主(2022-04-06):
比如2.0mm厚的板子,要求凹槽深度1.2mm ,就是不透的槽,不是通孔,怎么搞,,有没有大神知道怎么弄呢?

网友:
    超大的盲孔,没试过

网友:
    PCB生产厂肯定是不会这么做,只能去机加厂做这样的事情

网友:
    设计时做不了,加工时注意一下。

网友:
    大点的制板厂都可以开台阶槽 ,用CAD画出开槽区和开槽层即可。

网友:
    这种属于阶槽了吧,你先看cad的工程师能不能实现,导入文件后,找板厂看看能不能做。

网友:
    这个可以做,关键是你肯花多少钱来完成这个事情

网友:
    标注好位置,打板的时候和板厂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