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晶振选型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04-06):
无源晶振选型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在对无源晶振选型时,首先就要注意到无源晶振的稳定度,只有良好的稳定度才能够有效地使用,要注意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受温度变化的影响,只有受温度变化影响小的,才是优良的无源晶振。其次就是注意到它的相位噪声,相位噪声是显示振荡器频谱纯度的一个参数,这两个方面是应该着重注意到的。

网友:
注意输出信号、频率重现性

网友:
在对无源晶振选型的时候,也要注意每种型号的开机特性、老化率以及压控特性,老化率是指随着时间比如一年、十年、二十年。。。晶体振荡器随着时间的流逝相对于标称频率的偏离值。

网友:
晶振选型时一般都要仔细查看晶振的PPm一般误差不要>20PPM,以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
陶振的精度没有晶振的高,晶振受温度影响小,有金属外壳起屏蔽作用。精度高的场合就建议选晶振,要求不大就用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