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于正弦扫描振动,怎样在ansys workbench中进行分析?

楼主(2022-04-06):
比如说对于正弦扫描振动,在10~50hz是定振幅的(0.25mm),在50~500hz是定加速度的(2.5g),三个方向,扫描速率为1oct/min。求高人指点用workbench怎样进行这种振动分析?

网友:
利用workbench中的谐响应分析
harmonic response模块,其中可以设定扫频范围,扫频插值点数,在analysis setting当中设定,可以加很多类型的载荷,可以在文库里面找个谐响应分析的例子看看。

网友:
在 analysis setting 中不能设置扫描速率为1oct/min ,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
这时SI/PI模块,你跑过来发些结构的问题是有毛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