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 电极b是干什么的?

楼主(2022-04-06):
mos管 电极b是干什么的?

网友:
    B极是连接衬底的,一般直接与源极S直接相连而不单独引出。如果B极不与源极S相连接,则衬-源之间电压Usb必须保证衬-源间的PN结反向偏置。因此N沟道管的Ubs应小于零,P沟道管的Ubs应大于零。此时导电沟宽度将受Ugs和Ubs双重控制,Ubs使开启电压或夹断电压数值增大。相对而言,N沟道受Ubs的影响更大些。

网友:
    有些芯片中的mos管会将衬底引出,以达到某些作用。这个电极就叫B极。引出衬底的mos只在集成电路中出现,一般的mos管是没有B极的,因为没必要。引出B极使用起来反而更麻烦,又不常用到。B极直接跟S极接在一起,只有三个极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