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里怎么隐藏图层

楼主(2022-04-06):
pads里怎么隐藏图层

网友:
1,在作图界面,ctrl+c,然后设置勾选显示出来。注意每层是否设置了颜色,不能是黑色,黑色不会显示出来的。2,快捷键Z3或Z4Z5Z6可单独显示3456层

网友:
按“Ctrl+Ail+C”,不不需要的图层前面的勾去掉即可。

网友:
1,选中元件
2,Alt+Enter打开元件属性
3,点开标签
4,点元件的图标
5,选元件参考编号
6,然后一直确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