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VS二极管选型问题

楼主(2022-04-06):
    一直对TVS二极管的选型不太清楚,只是用着现成的TVS,不会选。这次想弄清楚到底该怎么选型。
用一个现实的电路举例子吧:输入电压为+24V,分别给78M05(最大输入电压为36V)和SYN470R(最大输入电压为45V)供电,打算在+24V并联一个TVS,该如何选型呢?

网友:
    选择TVS管时,击穿电压不能选得过低,以免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
    要保证其最大箝位电压不能超过系统内各元器件的极限电压值,以免在瞬态高压出现时损坏其他元器件。

网友:
    要估计一下瞬态高压出现时可能达到的最大瞬态电流值,选择大于此值的TVS管,以免因TVS管损坏造成保护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