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显示设置调不出来了

楼主(2022-04-06):
点了没反应,画L也没反应

网友(点评):
T 工具欄 看看.

网友:
    关了重新打开试试

网友A:
    重装重装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重装重装

    是的重装解决了

楼主:
    也是点了没用,重装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点了没用,重装解决了

这个问题还会再出现的,下次去WDIR把Experdition PCB.wsp文件删除了,重新设置菜单栏就可以了!

谢谢分享!: 5.0 支持!: 5.0
谢谢分享!: 5 支持!: 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点了没用,重装解决了

    这个问题还会再出现的,下次去WDIR把Experdition PCB.wsp文件删除了,重新设置菜单栏就可以了!

好的大佬,就是莫名其妙的我都不知道点到了哪里显示控制就出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