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外围电路方法

楼主(2022-04-06):
如果将CRC算法作为硬件外围电路来实现,并利用DMA将数据从存储器转移到外围电路,这样还可以进一步提高速度。这种方法将省去处理器为每次计算而装载数据所需要的额外周期。DMA可在此外围电路完成前一次CRC计算的时钟周期内提供新的数据。图3示出了利用DMA、CRC外围电路来实现加速的系统模块示意图。
在64KB数据模块上,利用带DMA的定制外围电路可获得比逐位计算的纯软件算法快500倍的性能。要知道,随着数据模块规模的增加,使用DMA所获得的性能也随之提高。这是因为设置DMA仅需很少的开销,设置之后DMA运行得特别快,因为每个周期它都可以传递数据。因此,若只有少数字节的数据,用DMA并不划算。
这里所讨论的所有采用CRC-CCITT标准(16位多项式)的算法都是在Altera Stratix FPGA的Nios处理器上实现的。表1示出了各种数据长度的测试比较结果,以及大致的硬件使用情况(FPGA中的存储器或逻辑单元)。
可以看出,算法所用的硬件越多,算法速度越快。这是用硬件资源来换取速度。

网友:
采用定制指令时,用于计算CRC值的代码是一个函数调用,或宏。当针对Nios处理器实现定制指令时,系统构建工具会生成一个宏。在本例中为nm_crc(),可用它来调用定制指令。
在启动CRC计算之前,定制指令内的CRC寄存器需要先初始化。装载初始值是CRC标准的一部分,而且每种CRC标准都不一样。接着,循环将为数据模块中的每16位数据调用一次CRC定制指令。这种定制指令实现方式要比逐位实现的方法快27倍。

网友:
    利用传统的软件技巧来优化算法,然后将其转向定制指令以加速算法。我们将讨论不同实现方法的性能比较和折衷。
CRC算法可用来校验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是否被破坏。这些算法很流行,因为它们具有很高的检错率,而且不会对数据吞吐量造成太大影响,因为CRC校验位被添加进数据信息中。但是,CRC算法比一些简单的校验和算法有更大的计算量要求。尽管如此,检错率的提高使得这种算法值得去实施。
    一般说来,发送端对要被发送的消息执行CRC算法,并将CRC结果添加进该消息中。消息的接收端对包括CRC结果在内的消息执行同样的CRC操作。如果接收端的结果与发送端的不同,这说明数据被破坏了。
    CRC算法是一种密集的数学运算,涉及到二元模数除法(modulo-2 division),即数据消息被16或32位多项式(取决于所用CRC标准)除所得的余数。这种操作一般通过异或和移位的迭代过程来实现,当采用16位多项式时,这相当于每数据字节要执行数百条指令。如果发送数百个字节,计算量就会高达数万条指令。因此,任何优化都会大幅提高吞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