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中如何选择products

楼主(2022-04-06):
有那位高手可以帮忙解释一下,下列几种类型分别应用在何种场合: 1.allegro PCB GXL 2.allegro PCB BoardL 3.allegro PCB XL 4.allegro PCB PI option XL 5.allegro PCB Design XL 6.allegro PCB PeRFormance option L 7.allegro PCB Design L 8.allegro PCB Librarian XL 9.SPECCTRAQuest (legacy) 10.Allegro Expert(legacy) 11.PCB Designer 12.Allegro Designer (legacy) 13.Allegro

网友:
    带PCB的都是Layout画板子用的,Librarian是建库的,SPECCTRAQuest是仿真的。GXL的license最全,所有功能都开放,L最弱,只能画板,不能设置Constraint等等。

网友:
    allegro PCB XL 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