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技术与条码技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4-06):
    射频技术与条码技术有什么区别?

网友:
    差很远。
    无线电波是频率介于75千赫和约10吉赫之间的电磁波,也译作射频(radio frequency, RF )电波,或简称射频、射电。无线电技术将声音讯号或其他信号经过转换,利用无线电波传播。
    条码是一种光电扫描识读设备自动识读并实现信息自动输入计算机的图形标记符号,是由不同粗细平行线按特定格式安排间距的条码符号和字符组成的一种标记。

网友:
    相同点:
都是快速准确地确认追踪目标物体。都印刷有条码,都可进行条码识别使用(条码扫描)。
区别:
    1.传统条形码,传输过程主要依赖图像相关的光学信号,终端则是通过光电转换设备获取数字式电信号
2.RFID 在工作过程中,依赖射频传输的是电磁信号,终端识别的是经射频转换到基带的数字式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