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通滤波器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2-04-06):
该设计时怎么实现低通滤波器的。R14和R17连在一根线上,然后再加电容到地,不应该每个电阻配一个电容到地吗,组成RC滤波。另外中间加电感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共用一个电容应该是

网友:
    公用一个电容吧,从输入和输出方向看,相当于2个RC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