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每次做静电放电试验的时候,继电器总是会动作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2-04-06):
每次做静电放电试验的时候,继电器总是会动作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估计你静电设计那块没有做好

网友:
做静电的时候动作,估计得改板

网友:
我司有EMC实验室(有2个电波暗室)和10位经验丰富的整改工程师,有遇到静电、传导(CE)、辐射(RE)、EFT、浪涌问题整改不过,我司可以提供免费整改服务。有需要可以联系我,蔡先生,电话15915462961(可加VX)。

网友(2022-05-25):
耦合到继电器控制电路了呗,比如MOS管控制继电器,静电耦合到MOS管驱动线上导致继电器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