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怎么设置有些via 盖油,有些不盖油?

楼主(2022-04-06):
请教:allegro 怎么设置有些via 盖油,有些不盖油?

网友:
    画个禁止区

网友:
    还可以一部分一部分操作啊

网友:
    设置soldermask层面,就可以裸铜,不设置soldermask的话,就会盖油墨。

网友:
    最好是按孔径区分一下,然后出一个钻孔表给板厂的时候,针对不同孔径的过孔选择盖油或者开窗。一般开窗孔和塞孔的孔径差不能超过0.2mm

网友:
    做两种封装的孔,一种开窗,一种不开,按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