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怎么算来着?

楼主(2022-04-06):
请问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怎么算来着?; x2 W7 O: b, @& |

网友:
运用虚短、虚断,串联电路电流相等计算

网友:
好像是VOUT=(R1+R2)/VIN

网友:
    同为新人握个抓,建议回去复习一下模电,基本运放就没问题了

网友:
    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百度一下,5分钟就懂了

网友(2022-08-09):
    vout=( vin+- vin- )*AOL      AOL就是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