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怎样一次删除一类过孔?

楼主(2022-04-06):
    如题,请问allegro怎样一次性删除一类过孔?要用skill才能实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cedure(viaDelete()
            let((allViaa0 allVia res vias )
            vrs = axlVisibleGet()

    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KILL 代码,SKILL会用不 。。

    代码复制到文本文档,后缀名改成  dvia.il 。然后文件放到 pcbenv ...

    感谢感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會快選類別就行, 不一定要skill.

    自带find里面没有via哦,怎样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级选择 貌似17.2 028补丁都还没有。。。  不过确实很好用,多参数交叉搜索。

    用的16.6,不支持这个功能,请问大侠用的哪个版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