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款国产MOS管是适合在锂电池保护板中使用的呢?

楼主(2022-04-06):
有多少款国产MOS管是适合在锂电池保护板中使用的呢?

我们经常说MOS管作为锂电池保护板中的核心电子元器件,那究竟我们对于MOS管应用在
锂电池保护板的作用中会有多少认知呢?

其实MOS管在锂电池的应用中是有以下5种功能:

(1)检测过充电
(2)检测过放电
(3)检测充电时过电电流
(4)检测放电时过电电流
(5)检测短路时过电电流

通过以上五个功能可以看出MOS管在锂电池保护板的电路中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究竟有多少款国产MOS管是适合在锂电池保护板中使用的呢?

目前国产MOS管中,可替换多款场效应管产品使用的具体型号为:FHS80N07、FHS80N08、FHS100N8F6A、FHS110N8F5B、FHS170N8F3A、FHD100N03D、FHS150N03C,以上7款产品都是可以应用于锂电池保护板中的。

如何选择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具体需要看什么?当然是需要详细看产品的核心参数,毕竟不看参数谈MOS管使用的都是耍流氓:

1、FHS80N07场效应管

具体产品参数,具有80A、70V的电流、电压, RDS(on) = 8.5mΩ(max) ,最高栅源电压@vgs =±25V,内阻低,耐冲击特性好的特点。

FHS80N07的封装形式是TO-263。这款产品参数:Vgs(±V):25;VTH(V):2-4;ID(A):80A;BVdss(V):70V。

2、FHS80N08场效应管

具体产品参数,具有80A、80V的电流、电压, RDS(on) = 8.5mΩ(max) ,最高栅源电压@VGS =±25V,开关速度快,内阻低,耐冲击特性好的特点。

FHS80N08的封装形式是TO-263。这款产品参数:Vgs(±V):25;VTH(V):2-4;ID(A):80A;BVdss(V):80V。

3、FHS100N8F6A场效应管

100N8F6A场效应管的最高漏极-源极直流电压为85V,在TC=25℃(Silicon Limited)下,其连续漏极电流为120A,在TC=25℃(Package Limited)下,其连续漏极电流为80A,在TC=125℃下,其连续漏极电流为56A。

最大脉冲漏极电流(IDM ):320(A);静态导通电阻(typ):VGS=10V则为5.3mΩ;反向传输电容:18pF。

4、FHS110N8F5B场效应管

其产品参数:具有147A电流、85V电压, RDS(on) = 5.5mΩ(max),最高栅源电压 @VGS =±20 V,100% EAS测试,100% Rg测试,100% DVDS测试,极低的FOM(RDSON*Qg),锂电池用MOS管并拥有极低输入电容的特点。

FHS110N8F5B的主要封装形式是TO-263。这款产品参数:Vgs(±V):20;VTH(V):2-4;ID(A):147A;BVdss(V):85V。

5、FHS170N8F3A场效应管

最高漏极-源极直流电压为85V,在TC=25℃(Silicon Limited)下,其连续漏极电流为185A,在TC=25℃(Package Limited)下,其连续漏极电流为120A,在TC=100℃下,其连续漏极电流为117.2A。

最大脉冲漏极电流(IDM ):480(A);静态导通电阻(typ):VGS=10V则为2.95mΩ;反向传输电容:97pF。

6、FHD100N03D场效应管

作为N 沟道增强型场效应晶体管,其产品参数:其产品参数:具有100A、30V的电流、电压,RDS(on) =7.0mΩmax) ,最高栅源电压@VGS =±20 V,100% EAS测试,100% Rg测试,100% DVDS测试,极低的FOM(RDSON*Qg),高雪崩耐量,可靠性高。

FHD100N03D的封装形式是TO-252。这款产品参数:Vgs(±V):20;VTH(V):1-2.5;ID(A):100A;BVdss(V):30V。最大脉冲漏极电流(IDM ):100(A);静态导通电阻:在(VGS =10V , ID=30A)状态下(typ)= 3.8mΩ、(max)=5.5mΩ,在(VGS =4.5V , ID=20A)状态下(typ)= 5.1mΩ、(max)=7.0mΩ;反向传输电容:195pF。

7、FHS150N03C场效应管

具体产品参数,具有150A、30V的电流、电压,RDS(on) =5.0mΩmax) ,最高栅源电压@VGS =±20 V,100% EAS测试,100% Rg测试,100% DVDS测试,高雪崩耐量,可靠性高,低Qgd,低RDSon。

FHS150N03C的封装形式是TO-263,这款产品参数:Vgs(±V):20;VTH(V):0.8-2.5;ID(A):150A;BVdss(V):30V。最大脉冲漏极电流(IDM ):600(A);静态导通电阻:在(VGS =10V , ID=50A)状态下(typ)= 2.2mΩ、(max)=4mΩ,在(VGS =4.5V , ID=30A)状态下(typ)= 2.8mΩ、(max)=5.0mΩ;反向传输电容:405pF。

依据上述7款产品的型号参数特点,可以知道它们都是适合在锂电池保护板中使用的。

但在实际使用中还是需要进行测试才能选择最优解,因此建议锂电池保护板开发工程师进一步试样。毕竟不同的性能以及需求对应要选择的MOS管还是会有差异的,

网友:
    锂电池应用这么广,对应的电源芯片也是必需品

网友:
    充放电保护板

网友:
    写的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