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DDR3都可以用FLY BY结构

楼主(2022-04-07):
不是所有DDR3都可以用FLY BY结构

不是所有DDR3都可以用FLY

网友:
    布线要求
    DDR时钟:  线宽10mil,内部间距5mil,外部间距30mil,要求差分布线,必需精确匹
    配差分对走线误差,允许在+
20mil以内
    DDR地址、片选及其他控制线:线宽5mil,内部间距15mil,外部间距20mil,应走成
菊花链状拓扑,可比ddrclk线长1000-2500mil,绝对不能短
    DDR数据线,ddrdqs,ddrdm线:线宽5mil,内部间距15mil,外部间距20mil,最好在
同一层布线。数据线与时钟线的线长差控制在50mil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