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什么作用?三极管Q3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2-04-07):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电路图中三极管Q3 PNP型是起作用?

网友:
    Q3及外围电阻容可以看成一个分立器件搭建的LDO电源电路,由于D1的存在,在电源电压没有到达13V以上的时候Q3是不能导通的,整体算是一个带有阈值电压的LDO电路

网友:
    Q3的作用,看不出来什么。Q3并没有任何反馈,从集电极看进去,内阻很大,是近似恒流源。

网友:
    Q3像是个欠压开关,当输入低于12V时切断。
(虽b-e间少了个旁路电阻似不太可靠)
Q2、Q4太诡异,无论何种情况基极电位都被嵌位在0.7V以下,后级不知做什么好。

网友:
    电路是测绘的吧?应该是有错,而且R2、R7右侧的电路必须给出。

网友:
    Q4,其接法相当诡异。图中Q4是个PNP管,但基极电位高于发射极电位(恰为Q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电压)。不明白Q4是如何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