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的充电器能影响到网线吗?

楼主(2022-04-07):
家里面牵的网线比较的长,每次电瓶车进行充电时网速都只有几kb了充电的位置距离网线3米的距离左右不充电网速就会恢复过来,最近看了一个关于双绞线为什么要绞在一起的原因自己就怀疑是不是产生了磁场从而影响到网线了。所以特来此向各位前辈请教?

网友:
    其实你已经用实验证实了确实是充电影响了网速,网线越长就越容易受干扰,可以考虑使用屏蔽网线,或者试试无线路由器

网友:
    建议采用屏蔽网线就可以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好能够在一点接地,效果会更好.

网友:
    确实有干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