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结合板FPC补强区器件定义

楼主(2022-04-07):
有一个软硬结合板  左边是4层硬板  中间是2层FPC  右边是FPC补强   硬板区域和补强区域都有器件 那么右边的补强区域定义上只有两层,这样器件相当于放在L2/L3层  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如果是插件器件,直接放在Top层即可,另外给板厂单独用图示说明
如果是贴片器件,设置好埋入层,把器件放到设置的埋入层,另外也还是要给板厂单独用图示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插件器件,直接放在Top层即可,另外给板厂单独用图示说明
    如果是贴片器件,设置好埋入层,把器件放 ...

埋入层怎么设置呢?

网友A:
    1、设置允许埋入的层

    2、进入Placement模式,在器件上单击右键,将需要埋入的器件设置埋入属性

    3、在器件上单击右键,选择埋入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设置允许埋入的层

您好,学到了埋入式器件,但埋入之后发现embedded geometry只有pastemask-内层,没有内层soldermask,请问内层器件的阻焊开窗在哪里找到呢?

网友:
    学习了埋入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