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下,HFSS仿真电感和传输线不收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22-04-07):
    HFSS仿真电感和传输线不收敛,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
    Delta S 设大一点
    Adaptive次数设大一点

网友:
    怎么解决的,我也碰上这个问题了?困扰一周了,一周没进展了。

网友:
    Delta S 参数 设大一点
Adaptive次数设大一点
可以试一试,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