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阻尼二极管?

楼主(2022-04-07):
    什么是阻尼二极管?

网友:
    在一个脉动电流中会出现很高的瞬间蜂值电压,如果让它通过后面的电路就会击穿元件(三极管,变压器等),于是放一只二极管在蜂值电压下呈现一次击穿状态然后恢复常态,这里的二极管就叫阻尼二极管.

网友:
    阻尼二极管具有较高的反向工作电压和峰值电流,正向压降小,高频高压整流二极管,用在电视机行扫描电路作阻尼和升压整流用。

网友:
    阻尼二极管类似于高频、高压整流二极管,其特点是具有较低有电压降和较高的工作频率,且能承受较高的反向击穿电压和较大的峰值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