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楼主(2022-04-07):
pads中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
录制宏文件以后,在自定义中删掉了快捷方式,删掉了宏文件,但是打开LOGIC的时候,总是会弹出找不到宏文件的框,软件进不去?

网友:
Mark点怎么做,是做成一个元件直接在PCB中调用吗?

网友:
不知道大虾制作元件库时有没有比较好的命名规则和方法,以及设置快捷键的规则,便于记忆。

网友:
开方形或异形过孔很多软件都不支持,只能是用很多孔拼出来的,但做出来的孔还是有些不齐整,边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