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保险丝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22-04-07):
随着电子元器件的小型化和贴片化,保险丝也随之走向小型贴片化,贴片式保险丝的应用愈来愈广,它们在电脑及外设接口、平板电视、手机、汽车电子电路及组等电池的过流保护中已大显身手。在选择贴片保险丝时,需要注意下面几个事项:

1. 保持电流。选型时需要确定电路的正常电流来选择对应型号的贴片保险丝。保持电流需要等于电路正常工作电流或者相近。

2. 动作电流。在给被保护电流选型时,贴片保险丝的动作电流要小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需要保护的电流。

3. 耐压值:在选型的时候需要耐压值比被保护电路最高电压还要高,否则会出现烧毁保护元件或者误保护

4. 工作环境温度。自恢复保险丝在电路中都会受工作环境温度影响产生一个温度折减,当然贴片保险丝也不例外。因此需要在贴片保险丝选型时根据工作环境温度进行相应的折减进行降级使用。

5. 脉冲、浪涌电流承受能力.电路中脉冲、冲击电流、浪涌电流、启动电流等会出现瞬变值。这时就需要这个瞬变值得存在时间和大小,由于贴片保险丝体积小受工业方面的限制,这是就需要考虑是否能承受住电路出现的浪涌,脉冲等情况。

6. 动作时间:有些被保护电路需要,要求在一定电流下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保护,这时就需要考虑保险丝的保护时间是否满足要求了。

7. 产品大小:由于贴片保险丝一般时使用在比较高度集成的产品上,通常在选型的时刻需要注意相应的封装能否合适安装在被保护电路上

8. 产品认证。如果产品认证需要出口的话,就要考虑到产品是否有相应的认证要求,如出口美国的UL认证,德国的TUV认证。

   贴片保险丝选型作为一种过流保护器选型注意事项会根据不同的实际应用产品有所区别。
保险丝的应用范围很广,最主要应用在通信产品、玩具、汽车电子电路中,在贴片保险丝选型要求上会根据产品和客户的要求有所不同。但是以上的8点在选型上是随时需要注意的。总之不管是贴片保险丝pPTC选型还是一次性贴片保险丝选型都需要理论和实际情况结合才能选出最合适的产品。

网友:
    电流和耐压值是主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
    看完觉得不错,很好

网友:
    贴片保险丝选型作为一种过流保护器选型注意事项会根据不同的实际应用产品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