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核是什么?

楼主(2022-04-07):
    1.FPGA是一个完全空的没有程序的片子吗?还是像ARM7一样,里面有程序,我们得按照厂家给出的程序规则用这款芯片呢?
    2.FPGA的ARM核是在一个空的区域中用VHDL语言写出来的,还是说像ARM7核那样买一个做好的ARM核再和FPGA的空区域粘到一起弄出个FPGA呢?
3.我们买到一个空的FPGA后,可不可以自己用VHDL语言写出一个和ARM7内核功能一样的核呢?然后利用这个核编一个操作系统用?

网友:
    1. 里面没有程序,全部你自己定义
2. FPGA ARM 是用一些逻辑门实现的,目前没有现成的固件做在FPGA里
    3. 完成可以自己写内核,不过工作量很大

网友:
    FPGA就像是一张白纸 在这张白纸上面可以描绘你所需要的器件。可以用VHDL或者verilog语言或者原理图 来编写芯片,它的优点是集成化程度高,可以节省资源,缩小面积。原来要很多芯片组成的集成电路 你只需要一片FPGA就可以了。
    你用FPGA可以实现处理器,也可以实现一些复杂的算法,如FFT,FIR等。如果用FPGA实现了处理器,那么处理器可以裸奔(不加嵌入式操作系统),也可以加入嵌入式操作系统(如uC/OS-II,uClinux)。
    FPGA的重点不在操作系统,但作为一个从事电子设计的人,嵌入式操作系统是必须掌握的。通常操作系统在ARM应用的最为广泛,在单片机、DSP、FPGA中也有应用,但较少。

网友:
    1、FPGA也叫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它是有许多与非门、反向器、触发器、选择器等组成,有很多资源,通常可以参照对应型号的说明书。常用的有Altrea和Xilinx公司的FPGA,使用芯片有对应厂家的软件Quartus或者Xilinx ISE,其中语言可以用verilog或VHDL硬件描述语言。
2、ARM核应该是通过硬件描述语言描述的,将代码在软件Quartus或者Xilinx ISE中编译、综合转换为对应的电路,即在FPGA内部编程得到对应的逻辑关系。FPGA中的ARM核应该相当于一个用硬件描述语言写的IP核,需要的时候可以调用它。
    3、空的FPGA里面综合下 ARM核之后,可以将ARM核的ROM程序通过C语言编译后得到.hex文件或者.mif文件,加载到FPGA内部SRAM,前提是FPGA内部综合出一个SRAM,替代ARM 核的ROM。可以利用这个核编一个操作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