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的TXD串口,可以同时连接两个模块,使他们分开执行么

楼主(2022-04-07):
各位大佬,寻求一下指导
用STC89C52单片机,需要连接两个模块,语音传感模块和GSM模块,都连接在了TXD串口上,想实现语音传感器先播报的功能,然后再GSM短信提示,在不换单片机的情况下,可以这样连接么?  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建議加切換ic,不要省設計,要不然到時互相干擾出問題。

网友:
如果三者两两进行通讯的话,是可以这样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