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AD中走线都走成弧形走线,有没有坏处?或者是在哪些情况下,会有明显的弊端?

楼主(2022-04-07):
想问下AD中走线都走成弧形走线,有没有坏处?或者是在哪些情况下,会有明显的弊端?

网友:
    除了麻烦,其它坏处没有!

网友:
    其它坏处没有,除了麻烦

网友:
    个人觉得画原理图的时候不用。

网友:
    画PCB的时候用弧线可以减小线上的阻抗。

网友:
    如果需要走弧线右键选Add Arc,可以走弧形线,另外走线完成如果想改也可以导45度角,导圆弧等操作,完全可以符合PCB的设计要求。

网友:
    对信号很好,尤其是对比45度拐角处。
对设计麻烦,比较难移动。
    对生产厂商有要求,有些板厂加工精度达不到,可能会出现很多毛刺。

网友:
    我们是软板的拐角走线全部画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