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效电容对MOS管的影响

楼主(2022-04-07):
从理论上(即假设电容为纯电容)说,电容越大,阻抗越小,通过的频率也越高。但实际上超过1μF 的电容大多为电解电容,有很大的电感成份,所以频率高后反而阻抗会增大。

有时会看到有一个电容量较大电解电容并联了一个小电容,这时大电容滤低频,小电容滤高频。电容的作用就是通交流隔直流,通高频阻低频。

电容越大高频越容易通过。具体用在滤波中,大电容(1000μF)滤低频,小电容(20pF)滤高频。曾有网友形象地将滤波电容比作“水塘”。

由于电容的两端电压不会突变,由此可知,信号频率越高则衰减越大,可很形象的说电容像个水塘,不会因几滴水的加入或蒸发而引起水量的变化。

它把电压的变动转化为电流的变化,频率越高,峰值电流就越大,从而缓冲了电压。滤波就是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
MOS的输入相当于一个电容负载,这个电容是影响MOS开关速度的主要因素,所以要求驱动电路必须能提供足够大的充放电能力。

网友:
在矩型脉冲电路中MOs管速度高于PN结三极管。任何一门电路由开门、关门、执行三部分组成、电荷存贮时间Ns、Ps、所以快。三极管的速度取决于特征频率FT、给出上升下降沿速率、反映此管类型。

网友:
单纯的MOS速度是不如晶体管。但现在都是V-MOS和IGBT的天下了。
比如说,现在电脑的CPU,工艺就基本上属于高集成的V-MOS工艺,而不是晶体管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