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板面重影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楼主(2022-04-07):
FPC软板板面重影是为什么?怎么解决?

网友:
整个FPC印制板上焊盘旁边有规律的墨点存在。

网友:
原因是网印时FPC印制板定位不牢和网版上的残墨没有及时去掉堆积到印制板上。

网友:
用定位销固定牢固和及时印纸去掉网版上的残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