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反激开关电源方案,双输出(12V/5V)1A

楼主(2022-04-07):
谁有165V~265V输入,2路输出(12V/1A;12V/1A)或(12V/1A;5V/1A)方案,最好是通用芯片的,容易买到的。
要有变压器资料,谢谢

求反激开关电源方案,双输出(12V/5V)1A

网友:
可以咨询一下电源IC厂家

网友:
可以找一个相关的电源IC,看一下器件手册,上面基本都有推荐的电路设计,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