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如何画一组误差的分布图?

楼主(2022-04-07):
比如,我有1000组实验数据,又用模型去预测了这1000个点,那么每个点都有一个误差
现在如何用matlab画出这1000个误差的分布呢?就是说,横坐标是误差值,纵坐标是这些误差所占的比例。

谢谢啦!!!!!!!!!!

网友:
help errorbar 试试:
Syntax

errorbar(Y,E)
errorbar(X,Y,E)
errorbar(X,Y,L,U)
errorbar(...,LineSpec)
h = errorbar(...)
hlines = errorbar('v6',...)

网友:
试试dfittool 分布式拟合工具,
把你的数据写成一个向量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我看论文里有的作者是先把数据排序分档后,再画平均值,中值,标准差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