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使用CAM350导入PCB文件并编辑钻孔点?

楼主(2022-04-07):
请问谁会使用CAM350导入PCB文件,并在pcb文件上编辑测试点的钻孔坐标,本人完全小白,请高手指教,本人安装了CAM350 9.0.1版本和CAM350 9.5的软件!

网友:
测试的坐标不是可以从PCB文件里面导出一个location出来,供后端的ICT测试编程用的嘛? 建议你还是从PCB里面导吧。在CAM350应该可以导钻孔的坐标,但是有些SMD test pad,SMD probe bead 你怎么导啊。

网友:
你可以从cam350导出dxf文件,就是图形转换文件,再将dxf文件导入PCB。可以多试一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pcb格式的文件?如果是的话cam350就没法编辑,要用pads或protel99 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