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单面挠性印制板显影

楼主(2022-04-07):
显影是感光膜中未曝光部分的活性基团与稀碱溶液反应生产可溶性物质而溶解下来,留下已感光交联固化的图形部分。
最常用的药液是以无水碳酸钠(Na,CO3)加工而成,浓度由重量比在0.75%到2%之间,干膜或湿膜供应商的建议而定(一般通常使用1%的碳酸钠溶液视)。一般来讲较高的浓度可容许较高的已溶干膜或湿膜的负载量,但较不易清洗干净,而且容许操作范围较小;反之,过低的浓度所能承受的干膜或湿膜负载较小,因此正确的配制浓度是最基本的工作之一,为了准确地控制浓度,可用酸碱滴定法计算出溶液中碳酸钠的浓度,具体方法参考如下:
(1)取样25ml显影液于250ml烧杯中;(2)加入D.I.水100ml及3-5滴甲基橙;
(3)用0.1N浓度的盐酸滴定至颜色转为红色;
(4)计算: wt% Na,CO,=0.0212×滴定量(ml) 。
一般干膜在1% Na,co显影液的负载量约为12-15 mil-ft2/gal,在较高的显影压力与充分水洗之下可得到较高的负载量。
配制显影溶液的水质建议使用软水或D.I.水,使用硬水会产生硬垢导致喷嘴或喷管的堵塞。

显影的均匀度测试:
为了了解显影的均匀情况可以用下列方法测试:
1)压膜在一片较大的板子上,例如宽度16-18英寸,长度20-22英寸。2)撕掉保护膜后直接用比平常快30%的速度进行显影。
3)当板子走到显影槽的2/3时停机,然后打开盖子观察已显影的板面情形。

正常显影                                                不正常显影                            部分喷嘴堵塞
上图中左图为正常的显影情况显示喷嘴排列正常,喷嘴与喷嘴之间具有重叠作用,中图表现的参差不齐主要是喷嘴排列不佳,左图显示的情况可能有部分的喷嘴阻塞,形成局部的显影不良。

显影断点的控制:
由于显影的速度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溶液的浓度,负载量,压力,温度等,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常用显像点的位置来控制正确的显影速度。显像点(也被称作断点)的位置指在显影过程中,未曝光聚合的千膜被冲洗掉露出铜箔时的位置。一般干膜显像点均控制在显影槽的50%-75%之间,莨好均匀度的设备可将显像点控制在较后面。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