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如何制作元器件清单?

楼主(2022-04-07):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和PCB画好了,现在想制作元器件清单,但是Bill of Materials里出来的不太好,因为像电阻电容贴片这样的,不同值却可能用同一种封装,比如 1K,10K,47k都用0603封装的,怎么按照阻值或容值大小来制作清单呢?

网友:
    BOM表吗?R-I

网友:
    按原件参数分类(即左上角的Grouped Columns)。前提是你已经给每个元件输入了正确的参数。
你现在可能是按封装分类的。

网友:
    在已经给每个元件输入了正确的参数的前提下,按原件参数分类(即左上角的Grouped Columns),即可在Altium Designer中制作元器件清单。
Altium Designer 是一体化的电子产品开发系统,主要运行在Windows操作系统。这套软件通过把原理图设计、电路仿真、PCB绘制编辑、拓扑逻辑自动布线、信号完整性分析和设计输出等技术的完美融合,为设计者提供了全新的设计解决方案。

网友:
    file ->new ->library ->pcb library
其实推荐用ad中的向导来绘制相关的元器件,极快又好,推荐两个常用的向导工具;都是在pcb库的编辑环境下
    (1)tool-》component wizard...按照提示一步步做就行了;
    (2)tool-》ipc footprint wizard;更推荐第二个这个比较强大一些。总之还要靠自己体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