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FPGA的PLL模块?

楼主(2022-04-07):
请问用Altera Quartus2还是用Xillinx ISE好啊?从两家的FPGA的性能和软件的使用角度能否给些建议啊?

网友:
使用FPGA时,要产生需要的特定频率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一种方法是自己设计对输入的时钟进行倍频和分频。另一种非常简单的方法,使用FPGA自带的PLL,如果运用MegaFunction图形化的设计方法定制PLL模块,仅需几步即可完成。
  打开MegaWizard Plug-In Manager,在Installed Plug-Ins下,展开I/O,找到ALTPLL模块。如果没有选择器件,可以在窗口右边最上选择器件。选择要生成模块的程序语言,输入要生成的模块文件的路径和名字。
  第二步进入到类似web的设定参数窗口,可以点击各个步骤的链接跳到相应步骤去。右上角的About可以看到这个ALTPLL模块的相关信息,Documentation里有模块用户指南、设计参考等参考文档,还可以生成样例波形作为参考。
  1、General/Modes。在General栏里设定器件,速度等级,输入频率,还可以将PLL设置在LVDS模式下(需要器件支持)。在PLL type中设置PLL类型(影响补偿模式)。
  2、(Scan/Lock)设置PLL控制信号。
  3 、Simulation Library选择模拟时使用的库。
  4、 Summary可以看到将要生成的文件。
  MegaFunction的ALTPLL模块实际是使用代码,通过调用altera_mf库中的PLL模块实现PLL的。打开生成的.vhd文件可以看到调用情况。

网友:
用Quartus2里现成的PLL模块一般就满足要求了,在空白处双击,查找altpll,配置后加入工程,就可以使用了,在megafunctions文件夹里。

网友:
Altera和Xilinx的FPGA和相关软件用起来都不错,性能差不了多少,但是使用上肯定是有差别的,关键是看哪个用的习惯,学的方便。目前来说,Altera有不少大学计划,所以学校实验室里用的较多,我上学时就是学的Altera的。但现在公司里用的Xilinx的。学了其中一个,再用另一个,上手非常快,大体都是类似的东西。所以关键在学的方便,有资源可用。不用特意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