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ALLEGRO中如何移动元件到指定坐标点

楼主(2022-04-07):
无论是allegro pcb还是allegro package。我都不知道这个如何操作 我只是想把某个pad或者是器件移动到固定的坐标。 比如把PIN1移动到 X:10,Y:10 点 用网格有时不精确

网友:
    x+空格+x坐标+空格+y坐标:比如移动到20 30位置
x 20 30

网友:
    你可以先选中器件或pad,然后按移动命令,再在Command>处输入小写 x+空格+该器件原来的坐标值,然后再在Command>处输入小写 x+空格+该器件要移动到的位置的坐标值;

    在执行上述操作之前先要记下两个需要用到的坐标值

网友:
    你可以先选中器件或pad,然后按移动命令,再在Command>处输入 x 10 y 10即可移到你要移到的位置。

网友:
    例如你想在10,10 位置放置焊盘,命令是 X (空格)10 (空格)Y(空格)10,即在命令提示里面输入 x 10 y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