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信息电子电路设计软件

楼主(2022-04-07):
虽然Pspice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由于SPICE软件原先主要是针对信息电子电路设计而开发的,因此器件的模型都是针对小功率电子器件的,对于电力电子电路中所用的大功率器件存在的高电压、大注入现象不尽适用,有时甚至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PSPICE采用变步长算法,对于以周期性的开关状态变化的电力电子电路而言,将造成大量的时间耗费在寻求合适的步长上面,从而导致计算时间的延长,有时甚至不收敛。另外,在磁性元件的模型方面PSPICE也有待加强.

PSPICE Release 9.0共有六大功能模块,其中核心模块是PSPICE A/D,其余功能模块分别是:Capture(电路原理图设计模块)、Stimulus Editor(激励信号编辑模块)、Model Editor(模型)。

网友:
推出的PSPICE Release 9.0与传统的SPICE软件相比,PSPICE 9.0在三大方面实现了重大变革:首先,在对模拟电路进行直流、交流和瞬态等基本电路特性分析的基础上,实现了蒙特卡罗分析、最坏情况分析以及优化设计等较为复杂的电路特性分析;第二,不但能够对模拟电路进行,而且能够对数字电路、数/模混合电路进行仿真;第三,集成度大大提高,电路图绘制完成后可直接进行电路仿真,并且可以随时分析观察仿真结果。

网友:
Pspice应用广泛

网友:
PSPICE则是由Microsim公司在SPICE 2G版本的基础上升级并用于PC机上的SPICE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