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制作电子琴,怎么按下一个按键发出do,ruai,mi 求思路

楼主(2022-04-07):
用51单片机做个电子琴,怎么按下一个按键发出do,ruai,mi三个音然后按第二个按键发出ruai,mi,fa三个音,用定时器,大神们有没有思路提供一下

网友:
确定各按键的音调频率就行了,就如 0 键播放桥边姑娘如出一辙

网友:
先参考51单片机的电子琴程序,然后把里面的发音函数调用三次就可以了,也可以把音连起来就成歌曲了。

网友:
开两个定时器
一个定时器用作产生1ms心跳
一个用来产生相对频率的方波来驱动无源蜂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