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成电路的元器件在电路中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4-07):
组成电路的元器件在电路中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
1、电源:提供电能。

2、导线:把电源、负载和其他辅助设备连接成一个闭合回路,起着传输电能的作用。

3、开关:控制电路或负载的接通和断开。

4、负载:把电能转变为其他形式能。

网友:
电源是提供电能的设备。电源的功能是把非电能转变成电能。例如,电池是把化学能转变成电能;发电机是把机械能转变成电能。由于非电能的种类很多,转变成电能的方式也很多。

电源分为电压源与电流源两种,只允许同等大小的电压源并联,同样也只允许同等大小的电流源串联,电压源不能短路,电流源不能断路。

网友:
在电路中使用电能的各种设备统称为负载。负载的功能是把电能转变为其他形式能。例如,电炉把电能转变为热能;电动机把电能转变为机械能,等等。通常使用的照明器具、家用电器、机床等都可称为负载。